用WDR5.3 清了一个WD的C7的数据,手痒又胡乱点了一些功能键,现在彻底不认盘了,HELP

楼主(2016-02-20):
一个(WDC WD10EACS-00D6B0)1000gB 的西数绿盘。因看到C7黄了,用WDR5.3 清了的C7的数据,本来清好了。好奇杀猫,又手痒又打开WDR5.3软件,好奇试点了一些功能键,多次操作之后。从在BIOS里能看到0.0GB到现在彻底认不出任何盘了,固件也没备份,FLASH也没备份。怎么救回这个硬盘?请教些问题,先谢过。
1、如果有个好的,同型号的(WDC WD10EACS-00D6B0)1000gB 西数绿盘。能不能直接备份该好盘的固件来还原到坏的盘上?
2、如何导出好盘的固件和FALSH?我试着用WDR5.3 读出一个好的WD蓝盘 (WDC WD10EZEX 1000gB)。但读取一半电脑就蓝屏死机了,(重复好多次都是一样蓝屏,无法完整导出固件)
3、现在用WDR5.3 查不到坏盘的任何型号,和系列号信息了。只有如下这样的了:
WDC ROM MODEL-KERMIT- FW:05.CVE SN:WDC-ROM SN# XYZ---- (ROYL selected) port 0xF0B0
Logical: Cyls 0, Heads 0, Sectors 0, LBA 0, 0Gb
Controller Buffer Size: 0Kb
Family: Kermit (Royl)
4、有没有朋友有 (WDC WD10EACS-00D6B0)1000gB 的西数绿盘,这个硬盘型号的固件?给一个来折腾一下。再次感谢。

补充:之前HDTune 截过图,只有这些信息。怎么找对应的固件?

网友A:
你得找你这块盘的板子对应的通刷固件,刷入。然后开SF。这是正常修盘的方法,因为原盘固件被你清了

但是从你的帖子,基本可以知道,这些对于你实在太深奥。。。。。
因为你对于修硬盘还是处在刚乱点WDR的阶段

所以我建议你看看在质保期么?找售后吧。或者直接出掉吧。。。

没找几个盘练练手,通刷搞起来很难。

你这盘我看信息家族都已经清理掉了(虽然他显示的是Kermit,清空固件wdr是会误报的)要是这情况的话。

不知道家族和微码。这2个必要因素,你哪怕交给修硬盘的都很难,得一个一个不同微码试!

最佳方案就是找西数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找你这块盘的板子对应的通刷固件,刷入。然后开SF。这是正常修盘的方法,因为原盘固件被你清了

但是 ...

非常感谢回复,没好好看过菜单就乱操作了,没想这WDR软件这么强大,固件都能清除掉。这个盘已经多年了不在质保期了。就是想自己弄下看看能不能弄好。
如果有一模一样系列的盘,也就是 (WDC WD10EACS-00D6B0)这个系列的,能不能将它的固件备份出来恢复到目前的坏盘上?
还有。忽然记得坏盘的信息有保存过。如下
WDC WD10EACS-00D6B0 FW:01.01A01 SN:WD-WCAU40309807 (ROYL selected) port 0xF050
Logical: Cyls 16383, Heads 16, Sectors 63, LBA 1953525168, 1000Gb
Controller Buffer Size: 16384Kb
Family: Kermit (Royl)
按这个信息能不能找到对应固件?谢谢回复的大大们。

网友:
看来即使有有一模一样系列的盘也行不通,找了网上说的,还得要PCB上的编号前面部分也必须完全相同才可能共用固件。

网友A:
家族是Kermit 微码就未知了。。。另外Kermit家族没有通刷固件。。。。。。这就更难了。
你得找到同家族的固件,自己写SF流程。然后S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族是Kermit 微码就未知了。。。另外Kermit家族没有通刷固件。。。。。。这就更难了。
你得找到同家族的 ...

这样看来弄不了了,扔了算

网友:
好奇害死猫

网友:
楼主悲剧了咯

网友:
固件好找的很。

网友:
给楼主两个建议,一是用锡线挂起来,每天抬头就来看到,下次再手痒时就不会乱动了,二是趁没人知道赶紧丢了,学会忘记这事,不然会留下心魔,不利于下次搞盘。

网友:
楼主 一个字 真牛

网友:
好深奥,硬盘这东西真不好搞

网友:
硬盘维修的前提是要懂得原理,否则会把硬盘彻底搞死

网友:
学习了阿。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