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进水维修

楼主(2016-02-20):
拆开主板发现cpu表层有点小水印,拆开cpu无腐蚀现象,于是就把洗板水灌入cpu座子,上cpu连续锁紧松开,锁紧松开,连续了5-7次,然后吹干,,上电正常点亮

网友:
就CPU上面进了点水吗  别的地方没看看  但愿别返修

网友:
意思是说CPU座子进水吗?这样修法,个人觉得只是CPU接触问题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连键的,换了键盘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