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电饭锅我这个线路有没有接错

楼主(2016-02-20):
三角电饭锅我这个线路有没有接错,按下煮饭的开关,灯很暗就像短路一样。不正常

网友A:
楼主搞好没,感觉保温片好像接错了,

网友:
感觉是接错了

网友:
饼哥教你修电饭锅了?

网友:
这个三角连超温保护熔断器都省了啊

网友:
是不是线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是电饭锅啊

网友:
画圈的地方接线看不清楚,保温开关与机械开关是并连的就可以。

网友:
的确是接错了,不能煮饭了,但仍可以保温吧。

网友:
小心的哦

网友B:
看看这个图纸就明白了,设计比较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好没,感觉保温片好像接错了,

保温片接的正确的

网友:
是我看错了

网友:
像是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图纸就明白了,设计比较巧妙

楼主看着这个图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