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1.Sniper B6板开不了机!通电后机箱闪一下就灭!该机器已正常使用2个多...

楼主(2016-02-20):
板 技嘉 G1.Sniper B6
CPU E3 1231 V3
显卡 970HOF
内存 万紫千红8g ×2
电源 全汉蓝爆550W经典版

问题描述:正常运行的电脑突然黑屏,秒关机,然后自动重启,一切正常。几十分钟后,又黑屏自动重启一次,这次显示器已经无法点亮,机箱内除了S1主板的绿色灯不亮其它风扇及LED全亮正常运行。拔掉内存条重插,再扣掉主板电池重装,再开机时,RT,机箱闪一下就灭,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这机子是过年前才装的,跑了2个多星期没问题,今天突然挂了!
以前正常开机的时候有个小毛病,就是CPU风扇会亮了再熄灭一次,然后再继续运行,大概熄灭1秒不到。

网友:
求救求救求救~~~~

网友A:
新一代I3的认不到内存会这样的

网友B:
年前的先清空下CM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一代I3的认不到内存会这样的

缺电压也会出现他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前的先清空下CMOS试试

给个讯息,板子是某宝套餐价买的,感觉有问题......

网友:
又是一起tb引发的血案~送修吧~

网友C:
2/22更新
现在的情况是,电脑有时能够恢复正常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风扇会熄灭一秒,如果风扇不熄灭就不是正常启动),有时候又会闪一下重启,有时候会一直点亮但黑屏,然后自动重启。
电脑放置几个小时,就有可能可以正常启动,使用半个小时后又挂了。

还有个讯息是,机箱静电很多,插HD等线时经常被机箱电到。房间内比较干燥,而且我身上经常会有静电。
会不会是静电导致主板短路的情况?
或者是电源问题?

求大神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2更新
现在的情况是,电脑有时能够恢复正常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风扇会熄灭一秒,如果风扇不熄灭就 ...

冬天人体静电本身就很强,静电对板子的损坏有时候也是很大的,不过GA的板一般都有防静电设计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少哪个电压

网友:
淘宝买的吧,淘宝准没好货,要分清骗子啊,那里买的就找谁

网友:
把主板取下来再重新装上去试试看,一般是主板没装好

网友:
这样的板子 就得找售后 不好修

网友:
这么好的主板就坏掉了呀,多可惜

网友:
留一条生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