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331P CPU CORE 特点

楼主(2016-02-20):
LA-A331P  e1-2100 apu   cpu pwm:ISL62771
此板在APU_PWRGD因故障未发出,SVD ,SVC(SVD对地0.017以保护)没任何动作前提下 , APU CORE 和APU CORE NB却已发出,PGOOD也有。

APU_PWRGD应相当于INTEL的H_PWRGD。

此情况下CPU明显未完全加电电流只有0.15a。显示部分无电压。(CPU未产生显示供电部分EN)

我这块板子问题出在因进液导致0.95vs转成没有。(0.95vs是集显供电和NB部分模块的VDD)。

网友A:
修没修好啊  也不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没修好啊  也不写一下

问题发现了,自然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发现了,自然修好了

哦  那好吧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话,没有这个PG是不会有CPU供电产生的,AMD的就是这样,所以修AMD的一定要全部检测一遍

网友:
描述不清晰喔,怎么回事???

网友:
写给力一点喔

网友:
要写上怎么修好的。

网友:
能找到问题就好办多了

网友:
都是高手修机 我纯粹来回帖赚积分的 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手头正好有1台。。

网友:
楼主这个是分享新机器的经验啊

网友:
楼主修好没。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机器的电流跟楼主是一样的.应该也是缺电压 准备下个图测下

网友:
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肯定修好了..

网友C(2019-05-14):
这个是什么机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机型?

应该是联想 S405 还是 S415 之类的, 这款老主机了 ,以前修过 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