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换屏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6-02-20):
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禁止显卡驱动,重启进系统,卸载显卡驱动,在hp官网下载驱动,解决问题

网友:
那没换屏前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不是官方的驱动引起的问题还挺多

网友A:
话说你为啥要给这个机器换屏呢?一开始就杀错地方了吧

网友:
换屏还能出现这个问题??或许之前就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
很好经验,屏也是坏的吗

网友:
干净利落,不错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

网友:
小经验 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为啥要给这个机器换屏呢?一开始就杀错地方了吧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是不是收了一个换屏的钱

网友:
有点小技巧

网友:
遇见一个屏碎换屏后,进系统闪,屏的问题

网友:
既然黑屏了,如何看到,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
要是我就先换系统还是不行就直接强拉3.3,断开开启信号

网友:
换屏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说本身就有这样的问题,不是换屏引起的!

网友:
也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第一次看贴,祝君新的一年生意兴隆,财源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