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60D 17 清灰尘后不触发

楼主(2016-02-20):
品牌:神舟K660D I7
板号:DAO TWKMB80
故障:不开机
    接到同行一台机键盘坏了,要换键盘,开机进系统测试正常,客户说有进过水,建议客户开机清理灰尘和清理进水,客户同意,拆机没有看到有腐蚀。很干净,拆开主板,上机拷板,拷完后装机,开机开不了,麻烦来了,机子没拆机之前,是正常的,现在怎么给客户交代呢,只好再拆机看是不是有什么线没装好,线都是好的,怎么拆机后开不了呢,接上电流表,显示0.082.是不是待机有了呢,此机没有图纸点位图,有点麻烦了,在电感上都测下都没有电压,连3V5V电压也没有,待机没出,测电感阻值正常440,论坛上刚好找到BIOS ,刷了EC  南桥的BIOS 还是没有触发 ,测电池也有3V。没有图纸也不知怎么测,先找个EC的引脚查下,后来找到个HP的图纸EC一样,待机3V5V的芯片也是分开两个芯片,试过对着查下,测1 VIN19V  12ENLDO5V   6LDO 0V  11VCC 5V  7脚输出VOUT没压,6LDO 0V。不正常,这个应该是待机第一个电压吧,正常12脚有电压,6脚应该就有了,测6脚出来的一个电容阻值为0,是不是短路了,拆掉还短,不是电容问题,在电容正极烧板吧,电流表一直拨到1.5V左右,电流有1.2 ,摸板上的有没有发热的地方,摸了两遍还是没有出来,过了一会电流降下来了,不短路了,关掉电流表,测电容阻值397。正常。接上电流表,待机显示0.003.再测待机的电感,3V5V出来了,再按开关。可以开机,接上屏,能显示,试机正常!
   总结:这个机子开始是正常的,清洗后开不了机,后来烧下板又好了,后来是好了,也不管他了!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xNjUxOXxmZWRhNjgxZWM0YWExYzMxNGY2Y2Y3NzNiOTkwNGI1ZnwxNzQyMjIyNDY4&request=yes&_f=.zip

网友:
莫名其妙的坏了  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楼主蒙圈了吧

网友:
楼主运气好哦,不然怎么交代

网友:
可能是短路的地方被你烧机烧掉了吧

网友:
这  .....  还是没找到原因哦

网友:
看来清灰还是会有风险的

网友:
你刚开始测阻值为零,应该是还有微弱电压在此线路上。

网友:
进水机器拆机之前必须告知风险,不然就得倒霉!!!你是命大!

网友:
莫名其妙的坏了,后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
你的运气真好啊!vbrkdlkl

网友:
应该是短路的地方被你烧断了啊

网友:
奇葩的经验、可能的没有放电好吧。

网友:
奇葩的经验、可能的没有放电

网友:
感觉碉堡了、这样TM竟然也行、就这样haole

网友:
前天遇见一台换了键盘不上电。。今天都还没搞好,,哎

网友:
呵呵  下次细心点,,,,

网友:
这个可能是静电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烧鸡的时候把短路的地方烧断了,主板没有其他腐蚀的地方,这个机器应该会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