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白屏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6-02-20):
电源板插驱动板的时候 插错了整排错了一格 然后发现电源板电容怀孕了一个
换了一个电源板 这次灯管能亮了但是没有图像了
是屏背板的问题还是 驱动板

网友:
查屏驱动板的屏接口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原件烧掉了  看看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驱动板可能烧坏了。当然也可能是只烧了供电保险。

网友:
驱动板到屏幕的3.3 烧了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没有屏供电。

网友:
看看驱动板的供电有没了,要有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看一下屏上面的保险丝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只能再换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