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V3无复位无时钟求助

楼主(2016-02-20):
主板是盈通AN68V3 V1.1 AMD单桥板,故障是无复位无时钟!量了内存和桥供电都正常,CPU供电不正常,量RT8855第48脚EN 0V,跑线路跑到一个贴片小三极管,把这个小三极管拆掉后,EN脚电压出来了,CPU电压也出来了但还是不跑码(现在是供电都有就是没复位和时钟)。加热了单桥还是一样!会是桥的问题吗?(我焊桥技术不咋地,怕焊挂掉,所以就先来请教各位大神和维友,求你们给点思路啊,谢谢啦!!!)

网友A:
总线  桥  供电正常吗  CPU PG呢

网友B:
总线电压都没有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  桥  供电正常吗  CPU PG呢

你说的是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吗?CPU PG有3.1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电压都没有查下。

版主,是内存的两条系统管理总线吗?内存的两条系统管理总线和SPD都有3.3V

网友:
CPU没温度,换了CPU还是一样!各位大神维友,帮忙看下图里的电压都对不对啊。谢谢啦!!!

网友C:
CPU供电之后是总线供电HT1..2V 这个电压也正常查HT_VLD 从总线供电的电感跑线经电阻 到两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之后是总线供电HT1..2V 这个电压也正常查HT_VLD 从总线供电的电感跑线经电阻 到两个三极管

那总线供电在图中哪个位置啊?

网友:
1.26V电感那个 点住电感跑线 经电阻或排阻进两个相邻三极管的B级

网友:
CPU供电的开启 也是需要条件 要按照时序 桥发出CPUVDD-en

网友:
之前那片还给客户了(没修好)

网友:
现在又来了一片一样的板,也是没复位(没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RT8855的48脚(EN)有1.16V,24脚VCC5也有5V,31脚VCC12和40脚VCC12_NB都有12V!

网友:
这次虽然是一样的故障,但故障点不一样(不是EN的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啊,谢谢啦!!!

网友:
各位大神!RT8855的条件是不是都满足啊?我把RT8855和RT9619A都换了还是不出CPU供电(内存电压正常)!求解啊!各位大神维友!!!

网友:
其他电压都有 cpu pg正常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