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蓝屏提示错误代码“page fault in nonpaged area”

楼主(2016-02-21):
win8蓝屏提示错误代码“page fault in nonpaged area”

  部分网友表示使用win8系统时出现了蓝屏故障与错误代码,据体为更新了显卡与驱动,再次重启便出现了蓝屏并提示带有错误代码“page fault in nonpaged area”。下面我们将解决方法汇总一下。

图一win8蓝屏提示错误代码

  1、开机按F8不动到高级选项出现后松手,选“最近一次的正确配置”回车修复(可以恢复原来的驱动)

  2、如果是因更新驱动引起的故障,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选设备管理器找到这个驱动右键选属性,上面的驱动程序选项,选下面返回驱动程序选项,按确定。

  3、如果故障依旧,还原系统或重装。右击计算机选属性,在右侧选系统保护,系统还原,按步骤做就是了,事前也可以选择这个页面最下面创建,自己创建还原点。

  4、如果上面的方法不能解决,先软后硬,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不要安装软件、补丁、驱动等,看看开机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在逐步的安装驱动、补丁、软件,找出不合适的东西就不要安装了。

  若是还原系统或是重装后,安装驱动、补丁、软件等东西时,一定不要将影响你这次蓝屏的东西再次安装上去了,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通过以上的解决方法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同时,硬件方面,如硬盘、内存等是否出现问题,CPU等硬件的温度是否高,如果是硬件问题引起的,可以去检修一下。并且不论是win7/win8/win10,蓝屏现象与错误代码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当再次出现这种错误代码的时候就能及时了解问题作出相应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