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不开机MS2298不开机

楼主(2016-02-21):
一台宏碁MS2298不开机、拆机放电后可以开机无显示、测有平台复位电压、加焊南北桥不行。再加焊显卡可以显示了。机器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不显示加焊南北桥,再加焊显卡,如果焊显卡不行呢?

网友:
这个算盲修吧,,,

网友:
今天以经发了两贴这样的毫无意义的贴子  再发就扣分 禁言  请珍惜自己的帐号

网友:
应该先根据主板的电流情况分析一下再动手!

网友:
电流什么的怎么跑?为什么不考虑刷BIOS?你的维修思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