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白屏

楼主(2016-02-21):
开机8声报警 显卡屏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屏供电正常吗?外接?刷bios试下

网友B:
主要查看接口屏供电看看

网友C:
3.3V LCD电压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D:
光换没用的。你查查供电正常不。

网友:
白屏查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楼主多提供些测试信息出来,好让大家帮助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正常吗?外接?刷bios试下

都试了,准备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查看接口屏供电看看

供电都看了,正常,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 LCD电压出来了没有啊?

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换没用的。你查查供电正常不。

都查了,正常。

网友:
楼主请问,有背光,无字,那种是灰屏噢,,查四组到显卡的信号阻止是否正常,,,,,如果是雪白一整片,,,那不能动显卡,,,是供电问题,,,,再仔细查查哈,以免走弯路

网友:
屏线有换过吗?

网友:
换屏线再测试啊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谢谢了,已经好了,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试了,准备换显卡芯片了。

谢谢了,已经好了,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