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数据线上的小疙瘩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6-02-21):
其实这个金属块的名称应该叫做磁环或是磁珠,也能称做EMI滤波器、屏蔽磁环等,具体作用则是用来信号屏蔽传输时的高频干扰,降低高频噪声,从而保证信号质量,有的外设厂商在宣传时也会提到相关的内容,并且着重突出磁环的优势,那么事实上简简单单的磁环具体原理是什么?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磁环的材料与形式

事实上磁环的材料非常简单,而且也比较常见,一般在外设线材上使用的磁环由铁氧体材料构成,铁氧体属于是一种陶瓷材料,主要成分是氧化铁,一般不导电,可以用来制作永久磁铁、变压器的铁芯以及磁环等。

在键盘、鼠标以及外设当中,几乎都是采用让导线从磁环当中直接穿过的形式进行安装,基本上没有外设使用多圈缠绕的方式,一般都会选择安装在USB接口附近。

磁环的原理与实际作用

铁氧体磁珠是一种电感器,可以形成被动低通滤波器,能衰减高频的干扰,既可以是设备本身流出的,也可以是外界进入的,而高频信号的能量会被铁氧体磁芯吸收转换为热量散发

所以磁珠用于键盘鼠标的USB信号线是为了屏蔽没有用的高频信号。因为USB数据线通常会离电脑机箱很近,如果线材没有屏蔽层,USB数据线就会像天线一样吸收周围环境或是机箱内硬件所产生的高频信号,从而影响到实际的传输,因此添加磁环就是一种较为经济的解决方式。

一定要有磁环吗?

既然磁环有着不小的作用,那么判断外设线材的好坏就一定要看有无磁环这一点吗?其实笔者并不是这么认为的,对于1-2米的这些USB数据线来说,采用磁环更多的是为了防止外部的高频信号干扰,而通过使用屏蔽层也能达到屏蔽高频信号干扰的效果,所以选择USB数据线时单纯的通过有无磁环来进行判断太过一概而论了,并不是非常的合理,设计良好的USB数据线都可以满足日常使用。

网友A:
我觉得数据线还是要买品牌的,有保障,磁环只是一般的标准,手机原装数据线就没有碰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数据线还是要买品牌的,有保障,磁环只是一般的标准,手机原装数据线就没有碰环

像打印机数据线等传数据的一般有磁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打印机数据线等传数据的一般有磁环

对对,想起来了,像VGA,DVI,HDMI,好像都带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想起来了,像VGA,DVI,HDMI,好像都带磁环

还有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