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触发

楼主(2016-02-21):
待机有3.5伏,触发无反应。有木有遇到过的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现在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现在BIOS坏的多

好的,我刷个试试看

网友B:
EC待机条件满足了吗?开关电压正常吗?

网友:
待机条件查完了吗?就来问了吖

网友:
EC条件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待机条件满足了吗?开关电压正常吗?

开关电压正常,bios刷过了,还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1按开关,电流0.01-0.02-0.01.  ec条件怎么查啊

网友C:
查ec到南桥之间的开机条件,如果正常就看看后面负载电压有没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ec到南桥之间的开机条件,如果正常就看看后面负载电压有没微短!

ec77脚,是南桥过来的吗?没有电压对不对的?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个板子。刷了BIOS好了。你试试。

网友:
就按照不触发的条件查吧!南桥,EC的供电,时钟,复位,RTC电路,EC有BIOS吗?刷个看看

网友:
我也修到这块板了,进水机,现在修到上电电流到0.5A,没有CPU供电,桥很烫,估计是桥短路了,直接给客户报换板的价

网友:
休眠,ACIN 和一些关键的信号都查了吗?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个板子。刷了BIOS好了。你试试。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什么都没说!叫我们怎么跟你说啊!

网友:
lid 电压正常吗 不正常也许是bios 或者lid 电路

网友:
讲的这么简单  条件都还没有测试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晰,很难帮得到还有很多数据都没有查

网友:
EC到南桥的触发信号有跳变吗

网友:
先研究一下时序在修.

网友:
应该查南桥的条件,EC有发出上电请求,南桥没有发出上电允许

网友:
查看ec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G480 bios坏的多

网友:
EC是不是KB9012?

网友:
按时序来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似问题,进水机,联想的什么型号忘了,按开关0.01跳到0.02过会又回到0.01,偶尔还能触发还能亮机, 建议老板查查隔爆,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