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做过中柏JK01-TT的系统

楼主(2016-02-21):
哪位大侠做过中柏JK01-TT平板的系统?是WIN8的,在线等

网友(2016-12-28):
基本是这样:U盘分efi分区-》拷入32位EFI的PE系统-》插入u盘后用esc键控制进入bios,在最后一项保存页面有u盘efi引导选项(仔细找),然后启动pe,分区硬盘,CGI写入镜像,重启自动安装就好。最好先备份驱动再重装,win8,win

网友:
基本是这样:U盘分efi分区-》拷入32位EFI的PE系统-》插入u盘后用esc键控制进入bios,在最后一项保存页面有u盘efi引导选项(仔细找),然后启动pe,分区硬盘,CGI写入镜像,重启自动安装就好。最好先备份驱动再重装,win8,win10驱动通用。我的已经升级win10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