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器是联想V470,卡机档logo

楼主(2016-02-21):
我的机器是联想V470,卡机档logo板号:10250-2  我换了南桥不管用,求助

网友:
排除外设然后换CPU查CPU供电

网友:
BIOS刷过了么

网友:
南桥干了,外设拆没有?还有BIOS刷了吗?电压都稳定吗?内存CPU记得换一换

网友:
bios应该先刷一个吧....现在的机器特别联想bios坏的真多

网友:
这应该是乌龟壳坏了吧

网友:
看下集显供电

网友:
先把外设全把了,,刷BIOS,,换桥,,换板

网友:
裸板上电呢  试试

网友:
最后在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刷上好了,现在的联想BIOS坏的真多。

网友:
这个都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我记得显卡坏也会档LOGO

网友:
这个机子铁壳和bios问题导致关不了机的较多

网友:
换 cpu  试试啊  ,,

网友:
看下乌龟壳是不是发黄了,或者换个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