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A-8863P图纸求解……

楼主(2016-02-21):
本人新手菜鸟一个,主板暴力拆解后寻求图纸解决,感谢论坛朋友提供的图纸,但是现思路被卡住了,特此求解,望大神们给予指点……
情况是:LA8863P主板一块,开机黑屏后暴力拆除独显(无法修复)后,开机卡LOGO,因此想屏蔽独显只使用核显……
桥的信号输入端
输入端定义

现手头也无点位图,求教各位现该如何改动或者找哪个位置修改。

网友:
卡logo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要在看有无集显供电,有才可以改

网友:
更新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别乱搞啊,兄弟,建议去交换稳妥点

网友:
原始设计是POWERXPRE的,摘掉显卡,会引起卡LOGO 自检不过,楼主的思路是正确的。自已跑下线路就可以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拆掉显卡开机卡LOGO

网友:
图纸能上传下吗

网友:
表中的定义是GPIO30/GPIO31都为1,高电平的时候使用集显,将R337/R340移到R332/R339位置,你再看看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改动的地方。

网友(2016-03-24):
我也是论坛上下载的,搜索就可以咯

网友:
终于搞定了,分析好久电路图最后确定是R332 R339为空位,补上电阻即可。我会另开帖子公布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