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大神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2-21):
一台打印机的主板,这个芯片坏了,百度不到这个丝印的对应型号,横向那排是:H49DG,竖的那排是:311;大家帮看看是什么型号了,谢谢。
芯片

网友:
好的 正好摇啊摇

网友:
表示帮不了你

网友:
可以问下某宝卖芯片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贴片电阻

网友:
是在哪个电路 如果是电源部分 可能是PWM 芯片如果在驱动板 测下PCB 有没有两个脚是通的 可能是双MOS 管 还有你是怎么判断他是坏了的?

网友:
这个表示不认识

网友:
问卖芯片的 叫他把帮你看看

网友:
这你认识吗

网友:
这个是电阻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根据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