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300CA的板子求助

楼主(2016-02-21):
手上这块S300CA的板子,客户拿过来说摔过之后就开不了机了,拆机裸点后电流上到0.120就不动了,测量没有CPU供电和集显供电,CPU供电的主供电、PVCC、开启正常,桥开漏的DRAMOWROK不正常,只有0.5V。这个机子有没有大神有什么维修经验么,求个思路。

网友:
如果有把我的话,把CPU拆下来看看,搞不好摔掉电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不行开不了机

网友:
DRAMOWROK  现在就差这个就出CPU供电了   你试着压下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