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刷机后,无服务,没有信号,其他正常,求解决。

楼主(2016-02-21):
我是修电脑的,不是修手机的,也是咱论坛的吧友,一个朋友的手机,自己刷机后无服务,手机没信号,其他一切正常,换了卡也不行,还是没信号,输入*#06#没反应。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手机是苹果4S的,

网友A:
时间调准了吗,112能打出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间调准了吗,112能打出去吗

和时间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时间有关系吗?

时间不准是不出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不准是不出信号的

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
时间不准确实打不了电话,苹果手机真是作

网友:
苹果手机与时间有关系的。

网友:
会不会是有锁机?刷机后就不能读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