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如何区分网线?PoE供电网线选购技巧

楼主(2016-02-21):
网线非常普通也非常的常见,但却非常重要,任何网络系统都需要网线连接。特别是在网络监控PoE供电中,网线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是否能供电,以及供电效果的好坏,可见选购网线时并不能大意。
       网线从外观上来说基本都差不多,如何才能辨别自己买的网线是优质的呢,其实也很简单。网线大体上可分为四铁四铝线、全铜网线,全铜的网线才是好的优质的网线,才是适合PoE供电的网线,所以只需辨别所买的网线是全铜还是全铁即可。
        对已经买回的网线,可以这样判断:
        1、先剪开护套外层,将绝缘拔去,再把导体剪开一小节观察看横截面铜色是否均匀,如果是纯铜,就会呈均匀黄金色;但如果里面参杂了铁或铝,或者其他合金则可看到明显的白色杂点或黑色。
       2、用阳火烧导体铜的表面会呈现外色变黑而内色仍是不变的黄色,擦去烧完变黑的部分后铜仍保持原来的颜色;但如果含铁无论你怎么擦它都是暗淡的黑色。
       3、内层绝缘部分,可空套拔出一段,再两边用手捏紧向两边拉伸,拉伸度越长,料质越好;本身颜色鲜艳,表面光滑。
       4、外层护套颜色不一,取自于客户要求,通为深灰或者浅灰。护套表面颜色均匀紧密,横截面灰白分明不含杂质;料身撕开不带丝,线摆直往下撕容易拉开,便于剪接;横面撕开难为保护作用,两种撕开不同证明材料原装。
       如果正准备选购网线,这些知识要牢记:
       1、包装:超5类网线标有CAT5E字样每箱应该305米(1000英尺),标有CAT5的是5类线,包装不是305米一箱的可能不是网线。线上面的标识:正规厂家的产品标识上定标有长度,做工程时方便识别1箱线用了多少米,还剩多少米线。
       2、用万用表测试:国标网线305米单芯电阻为28欧姆左右,市场上的假超5类网线电阻有的甚至达50欧姆,传输距离缩短差不多1半。
       3、网线材料:有的劣质网线4对中有2对铜线2对铜包铁线,用在电脑网络问题不大,用在监控系统就会产生干扰,用磁铁吸一下就可以识别。
      4、眼睛看:双绞线绞的密度应该接近1CM绞一下。
      5、超5类双绞线属非屏蔽双绞线。与普通5类双绞线比较,超5类双绞线在传送信号时衰减更小,抗干扰能力更强。在100M网络中,用户设备的受干扰程度只有普通5类线的1/4。
       6、超五类双绞线也是采用4个绕对和1条抗拉线,线对的颜色与五类双绞线完全相同,分别为白橙、橙、白绿、绿、白蓝、蓝、白棕和棕。裸铜线径为0.51mm(线规为24AWG),绝缘线径为0.92mm,UTP电缆直径为5mm。
       7、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是在对现有五类屏蔽双绞线的部分性能加以改善后出现的电缆,不少性能参数,如近端串扰、衰减串扰比,回波损耗等都有所提高,但其传输带宽仍为100MHz。
       8、非屏蔽双绞线电缆是由多对双绞线和一个塑料外皮构成。五类是指国际电气工业协会为双绞线电缆定义的五种不同的质量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