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楼主(2016-02-21):
前两天收到一台IBM的E430C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36 不触发刚开始以为bios坏了呢 刷完之后不行  然后量 发现公共点短路   烧鸡之后一个电容短拆了之后不短 开机电流上到0.5多不上电了 又下了好多BIOS刷了都不行请问是哪的问题啊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求大神们 帮帮忙看看 是哪的问题 啊

网友:
有没有一样的

网友A:
待机0.36A肯定有短路啊,有没有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试?估计BIOS原来就是好的,被你刷坏的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0.36A肯定有短路啊,有没有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试?估计BIOS原来就是好的,被你刷坏的上去了

短路弄好了  他原机的我备份了给刷回去了  现在开机电流上到0.5多不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弄好了  他原机的我备份了给刷回去了  现在开机电流上到0.5多不上电了

大供电都出来了吗?看下二级供电都有没

网友:
也是醉了,待机0.36明显是有短路啊,估计现在的问题还是出在BIOS上面。兄弟加油吧。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电流在0.38上不去了

网友:
是否发出+5VS +3VS ? 应该没有.所以要查为何无+3VS +5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