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 电流1.0不显示

楼主(2016-02-21):
acer 4560 电流1.0不显示测量显卡短路 看到论坛里有改集显的 拆掉pu9202 和pu9201 短接pu9201 2脚和15脚完美亮机

网友:
直接改集显一般都要跟客户沟通的吧,还是说不管,只管修亮?

网友:
忘记问了,显卡短路显卡也是需要拆掉的吧?显存顺便也烘下来当配件也不错  哈哈

网友:
楼主的办法很好,我这里,也是遇到一个电流几次变化后,裸板到0.82A后,不走,看论坛里,朋友们修,换显卡,刷BIOS都不成,所以,我也不想过多的费事儿,象楼上的那样,把显卡供电去掉,在把上管取下,安全,再把PU9201的2脚与15脚相连,开机电流0.82后,就加到1.36,再回到1.07,亮机,不用独立显卡,集成可用,这种情况,与客户说明,就可以,比换显卡,还不一定修复要好得多.

网友:
装机后,显示6520G显卡叹号!这机器的显卡驱动要装,但,已经把显卡废掉了,集成的,只能是低分辨率的,1024*768,还在下载驱动,可能是不行的.

网友:
补充一下 去掉显卡后进bios 把独显关掉 如果不关 装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
8209A_EN/DEM_VGA   15脚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开启集成显卡的供电吗

网友(2016-03-29):
再次感谢楼主 我的也改成功了  但是不明白为啥要把RT8208的2pin和15pin相连求解  我刚开始直接把电感去了不亮机 后来看了你的改好了!!!!!

网友(2016-05-25):
都不发图片,都没看懂

网友:
直接把显卡芯片取掉就OK了  我亲自测试过  进BIOS设置成集显  就行了

网友:
比拆显卡方便多了

网友(2016-06-25):
下次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