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不跑码有报警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2-21):
请大家帮帮研究下

网友:
什么样的警报 长鸣是内存没检测到的

网友A:
就报三声,感觉是正常开机的就是跑码00

网友:
电压正常,时钟正常

网友:
以前不用诊断卡的时候,就听蜂鸣声,三声好像是显卡故障。这个板是集成显卡,可以拿张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报警的声音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报三声,感觉是正常开机的就是跑码00

报三声,你可以试着把内存拔掉不插,看看报警声音是不是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