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0 版号10315-1M 上电0.6A

楼主(2016-02-21):
昨天接到此机器加电0.6A   客户说自己在家清灰完就点不亮了  现在板子不出集显供电  PLT RST已经发出了    现在BIOS资料刷过   故障依旧集显除外的电压测量全部正常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最近机器爆满 没思路维修

网友:
BIOS资料不对吧

网友A:
联想G470不出独显思路可做参考。

网友:
春节后都好多机子,一个样。不出集显看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B:
打下内存SMB,看下过内存没有啊

网友:
DELL的BIOS爱出问题。

网友:
BIOS资料是论坛上下载的
这台机器是客户清灰后不亮机的   怀疑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G470不出独显思路可做参考。

集显电压好多都是过内存后才会出来   这台机器是客户清完灰就不亮机了   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
BIOS资料是论坛上下载的

网友:
先不用管集显,你有示波器吗?看看有没有去读取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下内存SMB,看下过内存没有啊

你什么时候变成专职版主了?

网友D:
BIOS 如果刷对 那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时候变成专职版主了?

2月开始,不过刚好碰上放假月与最忙月  哎

网友:
LPC 总线有波了吗??

网友E:
那肯定不是BISO的问题啊,是不是哪里掉了原件啊

网友:
看看 有没有掉件或是哪里针脚有没有压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如果刷对 那就是桥的问题

南桥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肯定不是BISO的问题啊,是不是哪里掉了原件啊

没有掉电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已经对过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的话给集显拉一个供电试试,反正不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