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平板显示灰屏

楼主(2016-02-21):
一台hp elite x2 1011 g1 平板电脑,冷启动灰屏,无BIOS LOGO,可以听见windows 10启动的声音,多按电源开关几次后,就正常了,如果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脑,点亮时间比较快,启动后一切正常,而且再次重启也没问题,但是当开机后离开一会,屏幕休眠熄灭后一段时间,依旧不能立即点亮屏幕,想听听各位的判断?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有背光部分的元器件在低温条件下工作不良

网友:
用投影方法判断,
冷启动时,投影到外接显示器,在外接显示器上可见,由此可判断主板、显卡等均无问题,可能问题出在平板显示器部件,
想请教,平板LED背光的驱动板,高压板,液晶板,哪个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