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被远程控制禁掉了网卡怎么办,急

楼主(2016-02-21):
电脑重装系统前网卡是好的,重装了系统后安装网卡驱动也可以上网,马上网卡就找不到吧,BIOS里网卡也是启用的,确定网卡是好的,是被人远程控制了,我才到这里做网络维护,所以老板要看我的能力,所以网卡是好的,是远程禁用网卡了,如何启用网卡啊,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网络适配器这一项,在线等答案,谢谢各位

网友A:
额~~ 设备管理里面都没有  硬件检测能检测到吗?  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禁用了啊

网友A:
建议你换个系统试试吧  安装版的试试喽   应该好解决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设备管理里面都没有  硬件检测能检测到吗?  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禁用了啊

驱动精灵也检测不到了,最开始安装驱动精灵是可以检测到的,等我安装了驱动精灵后可以上网了,马上就被控制,就找不到网卡了,驱动精灵也没有找到网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个系统试试吧  安装版的试试喽   应该好解决的 ~~

真的不是系统问题,我搞电脑维修有八年了,本来是XP系统,又换成win7系统,来回换了几次系统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是系统问题,我搞电脑维修有八年了,本来是XP系统,又换成win7系统,来回换了几次系统还是一样

不管怎么说,你在这电脑上,重新做个系统,看有没有网卡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被远程控制的

网友D:
级策略里 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被远程控制的

因为我第一天在这里上班,他们要看我能力,其实我原来看到别人限制过,但是我没有问他如何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级策略里 有吗

我系统都安装了几次了,策略里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拔掉网线装系统,装好后把网卡物理地址改了。看他还能不能控制

网友:
网卡物理地址怎么改,改了物理地址还能上网吗

网友:
*脏话*,还带测试的啊,,这入职蛋疼,工资有多少啊

网友:
没见过那么NB的远程在重新安装系统后直接能禁用掉网卡的
建议是硬盘清零,重做系统,然后在断网环境下运行一段时间测试,看看网卡会不会丢? 不丢的话再接个交换机(交换机只接你这台机器,其他任何网络不接)如果还是网卡不见,我只能说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问一下,有试过加个PCI的网卡也会丢失吗?

网友:
检测硬件别用驱动精灵,用AID64这种专业的软件检测,看下能不能找到网卡。还有就是有些板子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装完系统第一次是正常的,但重启之后有些硬件都不正常了,这种情况与GHOST系统有关系,你可以用别的电脑上网,进这个板子的官网下载主板驱动把官网的驱动都装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