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7 VER:2.0 无复位 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6-02-21):
                                                             MS-7597 VER:2.0  无复位   不跑码修复
  现象:能触发,无时钟 ,复位,     内存  1.5   没有cpu供电  ,VTT1.2

  按时序修CPU供电,  差CPU条件测到cpu芯片  EN 开启信号电压为0  不正常

  Q98   B脚有0.68v正常应该为   2.5V或0    用镊子拉低G脚能跑马亮机-----

  G脚由VCORE_EN#   Q65 控制    在板上没找到这个三极管  就把Q98Z拆掉了    装系统测试都正常----  就是不能关机!!!

     最后查到是Q65 连接到R172  的线断了,接好一切正常了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是BIOS,还是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是BIOS,还是图纸

不是BIOS ,是图纸

网友:
楼主的叙述很明了,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