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这个是屏坏了么?

楼主(2016-02-21):
面板坏了么?

网友:
检查下平线

网友:
一般是屏线问题吧,看过几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
虽然说不太确定,但屏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挂了,点一下屏

网友:
三星屏?HP22寸?若是基本死屏

网友:
HP20寸,拆开弄了,屏线OK,估计是屏电路问题,算了,卖显示器,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