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i

楼主(2016-02-21):
今天接到个联想一体机B320i,插上电源亮一下LOGO就不出影了,我把下电源在重插就连LOGO也不出了,换了显卡供电也还是一样,求大神解答,如果刷BIOS刷那个是显卡BIOS吗?上面贴这张V10的吗?

网友:
如果哪位大神有这个显卡BIOS请帮忙发过来,

网友:
黑屏是吧,如果屏灯管无问题的话,主板有个通病,在显卡旁边有个ALP什么的8脚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个现象和你的一样的

网友:
我的是开机无显,条件都正常,找个BIOS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开机屏幕有没有LOGO暗影 如果有就是灯管或者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就是主板或者是显卡问题了 BIOS 显卡供电8脚芯片这些

网友(2016-03-25):
换个ALP 5930试试

网友:
你的是不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有图纸吗。我的主板短路呢

网友:
APL5930 x显卡供电的

网友:
我的换个就好了

网友:
ALP 是哪个芯片 我的没有找到呢

网友:
j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仔细看看有没有影子

网友(2016-05-13):
楼主好了没啊,我的是装系统在打显卡驱动的时候就黑屏了,你有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