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笔记本插耳机有声音内置喇叭没有声音求助

楼主(2016-02-21):
联想Z480笔记本插耳机有声音内置喇叭没有声音附上图纸   声卡芯片8脚10脚没电压不知道正常不,还有就是40脚41脚有2.1V   44脚45脚就是没有电压不知道哪里问题求大神指点

联想 Z480 QUANTA_LZ2_LZ2A_IdeaPad.zip

网友:
你确定主板有问题吗,有没有重新做系统啊,这种都是系统问题比较多。

网友A:
时钟供电 桥沟通的数据线

网友:
系统已经排除声卡芯片也换过跟没换之前一样所以基本也排除声卡芯片现在13脚插上耳机R349后面电压变0v不插耳机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供电 桥沟通的数据线

正常有电压吗

网友B:
看下这个机器有无功放芯片,有的话换个功放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机器有无功放芯片,有的话换个功放试试

集成的功放

网友:
系统排除了大哥

网友:
可以换个驱动看一下,我修过一天Z480耳机孔,有问题不能切换喜欢造成的内置喇叭不响

网友:
软件排除了的话  换个声卡看下吧

网友C:
切换电路,开机接口,你不量一下,如果是AD系列的芯片,换吧,换了在说

网友D:
有没有换个喇叭试试,喇叭也会坏的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排除系统 声卡了 就看看 耳机接口 再不行就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排除系统 声卡了 就看看 耳机接口 再不行就南桥

南桥也会坏。。我准备在换个耳机口试试不行就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换个喇叭试试,喇叭也会坏的

喇叭还过了兄弟

网友:
声卡芯片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换电路,开机接口,你不量一下,如果是AD系列的芯片,换吧,换了在说

声卡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吧  耳机接口也有可能导致喇叭不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