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100n 不开机 插信号线开机 屏幕显示鼠标然后就没了

楼主(2016-02-21):
这个显示器 不插信号线 不开机 ,插上信号线开机 显示一个鼠标 然后就黑了 在开机又显示一下 然后又关了 ,反复这样 刷了个bios 然后就不开机了~ 求助各位看看什么问题 论坛bios 太多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谁有好用的发个链接

网友:
指示灯是什么状态的?

网友A:
好了 淘宝买了一个bios就好了 一会儿传上来 论坛下的几个都不要用 坑人啊

网友:
你好
我需要这个程序,

网友B:
你能 创一下吗??我很需要这个程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 淘宝买了一个bios就好了 一会儿传上来 论坛下的几个都不要用 坑人啊

还是万能的TB利害

网友:
因为论坛上的有的标注信息不全,,

网友:
开机什么时候跟插vga线有关了,难道这个开机电路还要检测主机吗

网友:
如果三星的程序,你要对着屏型号刷的。不然有的是不行的。实在不行下载个线刷。

网友:
BIOS 问题,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 创一下吗??我很需要这个程序。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5827-1-1.html 对应屏型号

网友:
刷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三星的货,太烂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一接数据线就出现要动鼠标的提示。完了之后就黑屏。刷了好多MCU都是这样。包括楼主提供的。
因为三星的通病是接数据线黑屏是刷程序可以解决。就老在MCU方面钻牛角尖,也怪自己先入为主。
我的机器原是是板上VGA接口有6根针空焊了。重焊就马上解决了问题。

网友:
三星的老毛病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