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盈通g41c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6-02-21):
开关处有3.3电压,io是小的测开机脚到南桥的没有跳变,换了一个io还是不触发,短接绿线没有明显发热的,想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8大条件啊!

网友:
查待机好信号呀

网友A:
看看rsmrst#这个信号吧,低电平南桥也不会放出slp3#

网友B:
开关针到IO是不是之间连有元件啊

网友:
开关处有电压,点开关IO接开关的那只脚有没有跳变,如果没跳变则开关到IO可能断线,如果有跳变,IO到桥的桥无跳变,查IO待机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rsmrst#这个信号吧,低电平南桥也不会放出slp3#

他说的是IO开机桥到南桥没跳变与RSMRST#这个信号没有关系,RSMRST#这个信号只会影响到南桥到IO无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针到IO是不是之间连有元件啊

开关一般是到南桥,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