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PP400EAA

楼主(2016-02-21):
无电压输出,保险没问题。电压110V到60V,不懂??还有插口上接的电容不知什么作用。求解??????????????

网友:
这玩意  有修的必要吗?  而且是冒着高压的危险!

网友:
接口上的电容 也是浪涌电流保护,的

网友:
先查紫色线5V有吗?最近修的电源都是因为天气冷   电源没断电里面暖和进了蟑螂短路。

网友:
第一张图片是一级EMI电路

网友:
不是很明白,就不要碰它了,危险,,,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份額所有。

网友A:
先短路绿线和黑线看看风扇转不?没启动肯定没电,再说就算有故障保险管没问题,前面300V高压正常了,查后级。还有你说的电压110V到60V是输入?国外用的?那还要调压,修好了也没用,国内是220V,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短路绿线和黑线看看风扇转不?没启动肯定没电,再说就算有故障保险管没问题,前面300V高压正常了,查后级 ...

同问110V到60V是什么意思?看图就是山寨电源PFC也是假的,

网友:
楼主 一个字 真牛..

网友:
修一个电源多少钱?

网友:
楼主得先修紫5V

网友:
楼主真是老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