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100n bios 屏hm215wu1-500 论坛下几个不好用淘宝买的绝对ok 不坑人

楼主(2016-02-21):
绝对好用 管理员吧不好用的删一删 太坑人了 ~一共没多少分都下了 还不好用

S22A100N(BOE屏 HM215WU1-500)(LS22A100NS XF)(贴纸m-S122N00FA)(NT68650)(WINBOND W2.rar

网友A:
三星 S22a系列的机器 固件问题 我们都是不拆机处理的

网友:
好收藏了 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 S22a系列的机器 固件问题 我们都是不拆机处理的

用三星官网的软件更新?  还是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刷呢? 我用系统下的那个不好用 没办法用500p刷的

网友:
是啊,假的最好删除

网友:
经刷机验证  绝对好用。。。楼主好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 S22a系列的机器 固件问题 我们都是不拆机处理的

请问你们是怎么样处理的呢?说说  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是怎么样处理的呢?说说  分享一下

不用拆机,用RT809F ,可以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机,用RT809F ,可以直接刷。

没有刷过 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显示器的屏型号上面的BIOS表示GT416-2ZLI413 在编程器上面盖如何选择

网友:
收藏了 以后碰到一样的屏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机,用RT809F ,可以直接刷。

我用的也是这个编程器,不会用VGA直接刷,你能教我怎么刷的嘛?

网友:
这个真好用

网友(2016-04-06):
BIOS 程序  是好的。试过了,谢谢!

网友:
我的电源灯都不亮

网友:
刷了会好吗

网友:
哪位大神给看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现象是开机显示一个鼠标就关机了,刷了好了一次就又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