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ST2320LF 花屏

楼主(2016-02-21):
DELL ST2320LF 液晶屏花屏,求助中。。。如图
求助
DELL

网友:
不知道如何下手维修,请高手指教。。。

网友:
点屏会吗,试一下,屏可能有问题,挂了

网友:
通用板点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屏幕上面有彩条你看到了吗,挂了,换个显示器吧,

网友:
这显示器应当是废了。。。

网友:
应该死玻璃了。、

网友:
明显屏坏了

网友:
有高手能修复这个屏幕故障吗?

网友:
屏挂了居多

网友:
我感觉不一定是屏问题,这款机子这种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2016-04-08):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挂了啊。。。

网友:
有功夫 慢慢查吧

网友:
屏废了。。换把

网友:
屏问题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点下屏测试

网友(2016-05-10):
测量主板时钟输出是否正常,检查主板RGB线路有无虚焊短路电容电阻,检查屏线连接的是否牢固,更换程序,更换屏,或者驱动板,

网友:
mcu有没,急需

网友:
屏坏了赛。你会修屏不?

网友:
当然是 先点屏  万一不是屏幕坏那

网友:
有可能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2016-06-11):
我们遇见类似这种都是屏坏的

网友:
看样子八成是屏的问题,估计没得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