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用28分钟必掉电

楼主(2016-02-21):
这台机器客户说用20分钟掉电  我测了几次都是28分钟左右掉    温控已干掉  BIOS刷过   故障依旧  机器不是很热   现在无从下手    跪求大师指点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有乌龟壳  拆机手摸摸看是不是有点烫手

网友:
95280  换了基本能好

网友:
BIOS  3 5V芯片 都检测了么

网友:
可能有微短,拆机在掉电时,用手摸,看哪地方发热,用烧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有乌龟壳  拆机手摸摸看是不是有点烫手

E420这种基本没见有过问题  感觉还不如杀了通病待机芯片

网友:
你刷个改过之后的试试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HM70芯片组的啊 是否换过CPU

网友:
bios重新合成多刷几次试试   碰到一个m490 也是一样故障 30分钟必掉到待机 可以再次触发  愣是没修好

网友:
楼主这个掉电的修好了吗?我今天也是遇到一个一样的,用半个小时准掉电。。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有可能是3 5V芯片

网友:
直觉告诉我,换D95280必好,楼主修好公布一下,看我的直觉对不对

网友:
EC有程序的好像

网友:
就D95280和EC,EC要买剪板带程序的!

网友:
EC有程序那就不好找了

网友:
是不是外设有问题啊?你把外设拆了试试

网友:
这个估计要刷原厂的BIOS ,或者找ME合成一个。

网友:
BIOS,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