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MLX集显无显示,插显卡就好

楼主(2016-02-21):
P8H61 -MLX集显无显示,插显卡就好,应该从哪里开始查?谢谢!

网友:
一直没搞懂华硕H61主板的显卡供电

网友:
换cpu行不,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换cpu,然后加焊了一下桥还是不行,集显供电是有的,郁闷后来放弃了,楼主有经验分享出来呀

网友:
CPU 是好的。我是初学者,经验没啥,如果有收获,一定分享。

网友:
你可以刷一下BIOS 就好了哦,附上BIOS

网友:
CPU集成显卡吗 有的U不是带显卡的 必须插独显才行

网友:
先测集显电压

网友:
正好运到有一台。。试下

网友:
求图纸。。。。兄弟们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未解决。请帮助。

网友:
我估计要换桥芯片,显卡行场信号还有RGB都是桥输出的,桥有缺陷了,H61的桥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刷BIOS不能好的,估计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