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60 LA-5751P自动上电,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6-02-21):
如题,最早故障是加电无显示,待机偏高有0.1V,但是待机3V5V都有,按开关能触发,上电到0.7不动。摸到EC发烫,换了EC后自动上电,正常显示进系统,但是不能关机,关机变重启。拔掉开关也一样,适配器一插就自动开机。按一下开关能关机,但是马上又自动开起来了。BIOS和ECBIOS都刷过好几个版本了。求助

网友:
关机变重启 查WAKE# RI# 你自己看看

网友:
ec的几率比较大 换一个试试

网友A:
网络唤醒   铃声唤醒信号查查

网友:
这个R206是空位,LAN_WAKE#始终为3.3V,我按住开关不放的时候也是3.3V,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网友:
WAKE# RI#正常应该为高电平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络唤醒   铃声唤醒信号查查

现在测到LAN_WAKE# RI# PCIE_WAKE#都是3.3V,没思路了,求指导~

网友:
EC是不是没换好或者坏的

网友C:
请继续换EC,修过好几个都是EC的问题

网友:
我有次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bios引起的

网友D:
楼主ec换了号没有?

网友:
修好了,真的还是EC问题。昨天重新买了EC,今天到货换了好了,坑爹的某宝。感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ec换了号没有?

今天又换了个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继续换EC,修过好几个都是EC的问题

谢谢,果然又换了个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换了个EC好了

只要好了能收到钱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测到LAN_WAKE# RI# PCIE_WAKE#都是3.3V,没思路了,求指导~

再换个ec看看,前几天一个机子换了3个ec

网友E:
楼主 修好了吗
有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换个ec看看,前几天一个机子换了3个ec

修好了,换EC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修好了吗
有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修好了,换了2个EC才好

网友:
原来EC这么容易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