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lus无声音,加焊过音频IC无效,偶尔极少又出来声音

楼主(2016-02-21):
此机音频声音全无,但极少次数会出声音,蓝牙也打不开,应该和蓝牙没有关系吧,哪只是蓝牙模块问题和音频是两回事吧?静音键有时候自动工作,但不是键问题,加焊过音频芯片无效,是不是CPU脱焊了啊?音频还有其他芯片吗?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更换过音频ic么,铃声放大管查过了么

网友:
换个音频编解码芯片试下

网友:
加焊不行,哪就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过音频ic么,铃声放大管查过了么

是所有声音都没有,应该还是音频芯片问题吧

网友:
先测大音频的工作条件,重装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