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机USB过流维修

楼主(2016-02-21):
戴尔品牌机USB过流维修
今天下午来店里 放着一台主机四台笔记本,三台一样的机型笔记本戴尔1440
笔记本三台一样机子机型修好,通病的。3台一样问题!

先说下台式机
戴尔的
能点亮 但是显示USB15秒关机

这简单USB过流。轻松修的
这个问题是戴尔的通病了,下面我会指标出来

USB口后面的电阻【也就是USB的保险】换掉即可
也就是给USB供电的电感,
直接测量阻值成30几欧姆了,直接找个直流的电感
换上后测试,直接进入下一步

网友A:
台板我会修,神姐教教我们修本,1440有啥通病?

网友:
神姐在卖衣服之余,还要履行版主职责,“撰写”维修帖子,精神实在可嘉,为我等楷模。

网友:
显卡呢,哥

网友B:
DELL的还没有遇到过USB过流也会15秒关机的

网友:
1440的通病是3 5V待机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板我会修,神姐教教我们修本,1440有啥通病?

1440的通病是3 5V待机

网友:
半年没登迅维了  ,你竟然成了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LL的还没有遇到过USB过流也会15秒关机的

大神说了,是DELL的通病,你居然没遇到,真是不适合当专职版主
三台DELL笔记本一样的故障,一样的时间出现在一个地点。我真的有点凌乱。
假设:这三个本子是同一秒时间经同一个设备下线,并且同时出厂并且同时售出并且使用环境,使用习惯完全一样,坏的时间也不能在同一时间吧,OK。就算它们三个商量好了,同时坏,那么又是怎么同时到达了楼主的维修台上?假如城版某天坐飞机,从飞机上扔下一根针,恰好就落在深圳迅维维修间月饼的办公桌上的电脑摄像头的中间靠上3.14分之一的位置..........
宇宙间试问谁能想到?别说做到。当然,如果是市电出问题,同一单位三个机器同时在一个地方的话是可能出现的,但它不该是通病。

网友:
过流什么意思  小白  求教

网友:
很久没发贴,最近修几台电视机,松下等离子,.灯闪,确定是后面的逻辑板问题

网友:
感觉华硕的比这个难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说了,是DELL的通病,你居然没遇到,真是不适合当专职版主。
三台DELL笔记本一样的故障,一样的时 ...

好吧,我承认我错了,你说得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说了,是DELL的通病,你居然没遇到,真是不适合当专职版主。
三台DELL笔记本一样的故障,一样的时 ...

我发现大千世界,我竟然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了,哎,对于这个世界我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

网友:
个人感觉DELL的机子比较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大千世界,我竟然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了,哎,对于这个世界我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

不懂就要多问,问的多了你就"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要多问,问的多了你就"懂"了!!!

是是是,教训的是,不耻下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是是,教训的是,不耻下问

版主大哥,请问g41三代的板子,不上内存报e0,上内存跑f0或者81,供电正常,bios芯片换了,程序刷了,还是一样,一定是北桥不行了么?

网友:
DELL的过流的确没遇到过呀,一般是华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