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不认硬盘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2-21):
华硕K53SV的本子不认硬盘,插上好的硬盘不转,只有插客户本身的硬盘才转。南桥进水腐蚀  重植过,硬盘的数据电容也换了

补充内容 (2016-2-23 12:49):
故障解决了南桥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之前硬盘供电满足就是不转呢

网友:
有没有人修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进水的要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看看供电有没有偏低,,不转的话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南桥在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