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闭路监控系统知识大全

楼主(2016-02-21):
      一、闭路监控系统的组成
      二、硬盘录像机的组成及配置原则
      三、摄像机的选择和安装
      四、实施步骤
      五、闭路监控软件的安装和注册方法
      六、闭路监控软件的常见操作方法
      七、闭路监控系统专用名次解释
      八、镜头的简单介绍
      就一般的店面来说,通常安装的闭路监控系统所需的设备其实很简单,包括如下设备:
      1、摄像机
      2、镜头(摄像球无需镜头)
      3、支架或云台(摄像球就不需要这些)
      4、解码器(看需要可有可无)
      5、硬盘录像机
      当然,除了上面几种设备之外,我们常见的闭路监控系统还有类似画面切割器、切换控制器、护罩、拾音器等等安防设备,这些都得根据客户的需求而添加。
      其实我们所说的硬盘录像机,说白了就是一台配置比较高档、并多添加了视频解压卡的电脑而已。所以硬盘录像机里面的配件,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硬盘录像机里面的硬件配置,并不是随便凑一套组装起来就OK的,里面也有一点点的小学问的。
      1、机箱。一般情况下我们挑的都是工控机箱。一来工控机箱的空间比较大,散热效果比较好,二来工控机箱的造型跟普通电脑机箱的造型有所区别,外观上比较贵重,这样在客户的印象中,也不会轻易将硬盘录像机和普通电脑划上等号。
      2、电源。我们一直在用的电源都是长城的P4电源,该电源的功率为300瓦,使用起来安全稳定。此外航嘉的电源也值得推荐,该电源的品质和长城的电源差不多,但保修期为三年保修(长城的电源是一年保修)。
      3、CPU。因为硬盘录像机对电脑的配置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在CPU的选择上,现在主流的主频在2.0G以上的奔4、赛扬4、赛扬D的CPU都可以。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市面上的硬盘录像机,无一不是选择Intel的CPU,而非AMD的。这是因为,硬盘录像机主要就是对视频文件进行编码和解码等工作,而Intel的CPU在视频和音频等多媒体信息的处理上要强于AMD的,所以我们在搭配组装的硬盘录像机的时候,就不推荐用AMD的CPU了。
      4、主板。硬盘录像机的工作需要一个稳定的平台支撑,而主板就是这个平台的重点。在主板的选择上,如非特殊情况,我们都是采用普通的电脑主板就可以,但有的情况下必须采用工控主板。如果是普通电脑主板的话,一般都是推荐使用华硕、Intel等一线厂商的主板,特别是华硕的主板,大家对华硕主板的品质应该都是很清楚的,现在市面上多数的硬盘录像机也是主推华硕的主板。芯片组要求至少是Intel的845系列以上的,但我个人觉得最好选择848系列芯片组或者865系列芯片组的,845系列的芯片组就不推荐了。现在公司已经安装过的硬盘录像机,都是采用华硕的848P芯片组的主板,型号是P4P800S-X。工控主板方面,我们选用的是研详的FSC-1715VN主板。该主板采用845PE芯片组,支持400/533前端总线、Socket 478的奔4系列CPU,配备两条DDR 200/266 DIMM内存插槽,集成64M独立显存的ATI Radeon 9200SE显卡,比较特殊的是,主板是由底板和母板组成,初次安装这款工控主板可能会有点难度。
      5、内存。内存的配置要求至少要达到256M,我个人推荐是配置到512M,并且如果是选用848系列芯片组以上的主板的话,最佳的方案就是使用两条DDR 400的256M内存搭建一个双通道的512M内存平台,这样可以增大硬盘录像机的内存带宽,提高硬盘录像机的工作效率,使硬盘录像机运行得更加稳定。在内存的品牌选择上,从品质、性能和保修情况等方面的比较看来,最好就选择金士顿的,其次宇瞻、Kingmax、威刚等内存也是不错的选择。
      6、硬盘。硬盘录像机选用的硬盘都是大容量的硬盘。现在公司出过的硬盘录像机,大部分都日立的160G的硬盘。至于硬盘的容量,则要视客户的需求而定了(一般情况下,一路闭路监控一个小时录下来的视频文件大概是100M左右)。
      7、显卡。由于硬盘录像机中的视频采集卡的特殊要求,所以理论上,硬盘录像机必须使用独立显卡,而不能使用主板集成的显卡,当然,工控主板例外。在实际操作中,由于Intel最新推出的915系列芯片组中集成的显卡已经达到了ATI Radeon 9200的级别,所以用915芯片组自带的显卡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基本还没有用915系列芯片组的主板去装硬盘录像机的,所以实际效果还不是很清楚。在独立显卡的选择上,如果选用nVidia的显卡,则要选择GeForce 4 MX 440以上级别的显卡;如果选用ATI的显卡,则要选择Radeon 9200以上级别的显卡。无论选择哪个厂商的显卡,其显存至少都要达到64M。显卡接口方面,由于我们经常用的是845/848/865系列的芯片组,所以接口都应选择AGP的,最新的PCI-E接口的显卡就不用考虑了。
      8、视频采集卡。这是硬盘录像机进行视频监控录像的关键设备。现在的视频采集卡分软解压和硬解压两种,相较之下,由于软解压的视频采集卡,录像的效果比较模糊,生成的视频文件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基本已经被淘汰,而现在使用得最多的就是硬解压的视频采集卡了。就我们公司销售出去的硬盘录像机来说,我们一直在用深圳万胜世纪公司的WS-4CF-A卡,这是一张4路的采用MPEG4视频压缩技术的硬解压视频采集卡,一台硬盘录像机最多支持24路的视频监控,也就是说,一台硬盘录像机最多只能安装四张WS-4CF-A卡。但是现在WS-4CF-A已经停产,接下来我们推的是一卡四路的VC-4CG和一卡八路的VC-8CG卡。这两张卡采用的都是比MPEG4更先进的H.264视频压缩技术,理论上而言,采用H.264压缩技术压缩的视频文件,其画面比MPEG4的更清晰干净,生成的视频文件也更小,这样更有利于通过网络进行远程视频监控。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采用的是一卡八路的VC-8CG卡,由于一台硬盘录像机最多支持24路的视频监控,所以最多也只能安装三张八路卡。另外,WS-4CF-A和VC-4CG、VC-8CG卡所使用的闭路监控软件是一样的,所以可以不用再多花时间在学习、适应新的闭路监控软件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