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明基27寸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6-02-21):
一台明基开机就花屏,刷了MCU,还是老样子。有时候会出现正常图像,会一闪而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型号问题,见图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哎,这屏挂了啊换个显示器吧,若有压屏机可修

网友:
屏坏了吧!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下

网友:
三星屏?感觉死屏了

网友:
这屏挂了啊换个显示器吧,

网友:
看照片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各组电压对不对,对的估计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这种现象基本都是

网友:
兄弟修好了,通知一声,也有一块在压箱底

网友:
通用版点屏看看,一般是屏坏了,没的修。

网友:
先看下屏线重新拔插下
用万能驱动板换来看看
要是不行 那估计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