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优派VA1908w换通用高压板的方法

楼主(2016-02-21):
晚上下班前,客户拿一台优派VA1908w,故障无显示。此板通病高压部分最爱坏,让小弟拆机维修当练手。一会说找不到开启是哪个脚,懒的和他说,让他直接上迅维找。

他查到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055-1-1.html,因为没图直接说不会,还是亲自上手吧,唉,这帮孩子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一边改一边教。

这是改好后的照片

方法如下:
1  找出5V供电和开启脚

2 按图片所示接好电路

3 通用高压板的供电和地接法

其实这个还有一种简单接法,可以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5938-1-1.html,也上个图吧

网友:
换的通用高压板是当原高压板的高压部分用吗?看的我有点费劲

网友:
现在有低电平开启的高压板  如果没有高压板 用普通的高压板还可以飞到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