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 REV:2.2 不复位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02-21):
型号:技嘉GA-A55M-DS2 REV:2.2
故障:不复位
发帖的时候,搜了下,发现有人发过这个故障,那个贴是复位灯闪。故障点一样 应该是通病吧。
后面想想  这个板 故障有点奇葩,就发个吧。

各大供电正常  不复位。

按着老徐的步调走,走到时钟 脑子打结
测:PCI B16 无时钟   PCI-E A13  0.71V  A14 0V

3V多 吓死我了,看来新板还是修的少
换了两个25M晶振 不行。
时钟始终不肯出来。
还以为桥挂掉了(时钟集成在桥)
后面打开图纸看了下后面的电路

发现Q63不正常,尝试把Q64 拆掉
复位跑马了。。。。
测25M晶振  变回了1.6V左右了。。。
示波器。。。。。。。。

换掉Q63 故障解决  (Q64有可能是吹坏了吧)

不知道1.1版本的 独立时钟芯片 时钟会不会提前出来。
这个是2.2的  集成时钟。

AMD新一点的板还是修得比较少

补充内容 (2016-2-23 00:02):
记起当初为什么我会跳过时钟 查这个PG了
记得当时看图纸 发现这个SB_PWROK 是直接由VCC_SB和RESET和SLPS3# 这三个 信号 发出的
不是桥发出的 所以当初才留意到 这个PG 可能不受时钟控制才特意去查了下这个PG

网友A:
A55芯片组估计复位和时钟是一起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55芯片组估计复位和时钟是一起出的,

看情况应该是     前面那仁兄发的这个故障  没有提到这个时钟  所以就补个贴说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应该是     前面那仁兄发的这个故障  没有提到这个时钟  所以就补个贴说说

今天修到一个复位排针对地值偏低引起无复位的,量了下PCI-E的时钟也无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复位排针对地值偏低引起无复位的,量了下PCI-E的时钟也无电压

奇葩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谢谢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葩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谢谢加分

SB_PWRGD和NB_PWRGD主板发出复位的条件,这个不奇怪,加分是版主分类之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_PWRGD和NB_PWRGD主板发出复位的条件,这个不奇怪,加分是版主分类之事

哦哦  恩恩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感觉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风神一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C:
这个sb pwrok是不是相当于英特尔的 那个好信号啊没了应该没复位才对,怎么会复位灯狂闪

网友:
这是通病,全是坏这个管子....

网友:
现在台式机板子不修了  不值钱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晰,高手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D:
要不要扣分呢。。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扣分呢。。通病的

不要了吧  美女还是挺关照的  谢谢

网友E:
不是吧?昨天我也遇到这样的板,焊下南桥时钟就出来了,B16也是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昨天我也遇到这样的板,焊下南桥时钟就出来了,B16也是3V

能焊好

网友F:
25M有3V多的电压,又怎么查到Q63上面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M有3V多的电压,又怎么查到Q63上面去的啊?

前面是测到有3.3V电压  换了晶振 也不行,PCI PCIE 时钟也不正常  再时钟这里兜了好一会  以为桥坏了 ,。
后面 在时钟实在是走不下去了  没有示波器 不知道示波器能不能发现问题
有图纸就找了一下这个 下面的PG看下  也是抱着没希望的心理去查这个PG
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M有3V多的电压,又怎么查到Q63上面去的啊?

记起为什么查这个PG 了
当时看图纸的时候
看到这个PG线路。发现这个PG 并不是由芯片(桥)发出来的
是由 供电和 RESET和SLP#S3发的  所以 这个PG 不需要时钟
才特意去测了一下
好像是这么想出来的

网友:
有图纸跟着时序走

网友:
学习了 ,思路很明确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看内容补充   就是这个SB_PWROK 是不受时钟控制的,  出了SB_PWROK  后面时钟才正常

网友:
有的场管看来只有在供电的时候才能测得出来是好坏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思路清晰,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AMD的板子现在修得越来越少了,楼主的水平真不是盖的。

网友:
有木有m5a97 pro的图啊

网友:
一个小管子·惹的祸·有图纸能分析电路·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描述的也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主板我全忘完了。。。。

网友:
谢谢你的帖子。以后就不会去随意干桥了

网友:
收起,以后备用

网友:
通病好,下次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b pwrok是不是相当于英特尔的 那个好信号啊没了应该没复位才对,怎么会复位灯狂闪

复位灯狂闪就是没复位

网友:
前开遇到一片,不能关机的,,

网友:
这也是经验啊,下次一定要注意

网友:
太好了我也是这个问题歇息而楼主

网友:
刷bios试一下估计是通病

网友:
这主板跑跑E5掉电,很多把

网友(2016-03-22):
支持楼主的原创,电路那块要分析具体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