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一个笔记本 联想的 估计是高仿的

楼主(2016-02-21):
笔记本开机蓝屏        做系统仅PE也蓝屏            下面看提示  请大神帮忙

Intel新款的 BayTrail类型处理器,如:J1800或J2900或J1900,BayTrail_d类型处理器,在安装WinXP后蓝屏!不管是用GHOST的,还是MSDN版一步步安装的都会蓝屏,硬盘模式IDE或AHCI都会蓝屏.
蓝屏代码:ACPI.sys - Address F75B3D66 base at F75A8000, Datestamp 480252b1

上面的  是我百度的   遇到这样的说法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安XP 吧,保定好

网友:
你遇到过,这么肯定

网友:
估计本子是山寨的   硬件问题  逐一排查吧

网友A:
告诉你一声   就是装的XP    所以一直蓝屏      昨天晚上  搞定了    换的WIN8  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
现在全新的芯片组已经不再支持xp了,就算你按上了也有奇怪的问题,没声音,没驱动等等。。。。。。直接win7搞定一切

网友:
你这个本子都不支持XP系统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新型机 有的新款机 只支持某种系统!

网友B:
以前碰到一个HP的超极本,只能装WIN 8  系统,7都装不进去。最后还是打HP售后电话才知道的,只支持8以上的系统

网友:
是不支持这个系统吧

网友:
现在笔记本新的芯片组好像都不支持xp吧

网友:
这是系统不兼容换个WIN7应该可以好

网友:
现在有很多新的笔记本带WIN10 系统的有的改装WIN7 都装不上的都有,现在你还装XP ,不是自找麻烦吗?

网友:
安装WIN10 看看呢!

网友:
我连THINK的高仿都看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碰到一个HP的超极本,只能装WIN 8  系统,7都装不进去。最后还是打HP售后电话才知道的,只支持8以上的 ...

装不进去是安装过程死掉了?

网友:
换WIN8试试!遇到的是山寨苹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一声   就是装的XP    所以一直蓝屏      昨天晚上  搞定了    换的WIN8  可以正常用了

是不是山寨货  来的啊
现在很多机子都可以定制的  100台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