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16-02-21):
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器 一插电源背光有 但是开机按键灯不亮按开机键无法开启 偶尔有时能开启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检查开关键

网友:
已经换了

网友:
拆机,看5V 12V 电压和电容 还有高压部分

网友:
电源电容和按键问题居多

网友:
高压已更换还是这样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网友:
这是驱动坏了。

网友:
是不是别人修过 改过背光了

网友:
换开机按键板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