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无USB供电维修

楼主(2016-02-21):
CFM1D3M待机时有usb供电,触发后就没有供电了。具体看图。 4脚en开启后就只有0.几v,正常要3.几v。跑线发现en由io的42脚控制,旁边还有个电阻上拉, 换掉电阻之后OK。没什么技术含量,前辈高手莫笑。

网友A:
这里8脚小芯片损坏也会导致usb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8脚小芯片损坏也会导致usb没有供电。

是的 修过几次

网友B:
跑线是个细活啊,图纸上有没有直接标出usben的来源,要是我直接上拉个3.3v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跑线是个细活啊,图纸上有没有直接标出usben的来源,要是我直接上拉个3.3v得了

确保U19 8脚小芯片4脚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遇到这样的我直接从+5v飞线过去解决,线我都不跑了...

网友:
见6脚芯片坏的多  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线是个细活啊,图纸上有没有直接标出usben的来源,要是我直接上拉个3.3v得了

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8脚小芯片损坏也会导致usb没有供电。

V星的板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控制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U19 8脚小芯片4脚对地阻值正常。

是啊,漏了一点谢谢帮忙补上

网友:
久旱逢甘露!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看到你的帖子,换上1K修好了。小白谢谢大神!为你加分,呵呵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两声报警不知道什么问题,BIOS是25L160 没有找到资料 有没有朋友发一下 感激不尽啊

网友:
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2016-03-27):
我修过一例是PCI-E 1X小口上插有网卡导致的USB无供电

网友:
8脚小芯片损坏也会导致usb没有供电。

网友:
哎呀,年前遇到过这个板子,也是usb待机有供电,开机后没有,新手,完全不知道从哪查起,要是早点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怎么现在加不了分了,很想给你加分。。。看来这个也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8脚小芯片损坏也会导致usb没有供电。

8脚引起YSB没供电?

网友:
直接从+5v飞线过去解决

网友:
遇到这样的我直接从+5v飞线过去解决

网友:
有的时候为了快修,我是直接拆掉usb芯片 短接

网友:
楼主正解,确实是R65的问题,阻值升到1500多,EN电压低于0.87不能正常输出5V,换一个1K的电阻解决,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你这是囫囵吞枣。这种现象其实是其中一个UP7536 烧坏了 把USB_EN电压拉低。你改电阻硬是把EN电压抬起来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一般的板都有4-6颗UP7536 。要找出那一颗坏其实很简单  待机的时候量6脚的OC# 再对比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看了23楼的  一下就搞好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电阻坏应该是这个机器通病了

网友:
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牛,电阻是多大的问下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1K的电阻好了,但是U19第4脚对地阻止位7  进系统之后测试4脚电压0v  照理说应该是一个高电平啊    想不通。

网友:
一般是10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1K的电阻好了,但是U19第4脚对地阻止位7  进系统之后测试4脚电压0v  照理说应该是一 ...

U19 4脚对地阻值IO芯片损坏也会影响。

网友(2016-04-26):
有图纸就是不一样是我的话我还以为7脚是en哈哈

网友:
我手头 也有一块 这个主板   同样的问题,也是usb都不好用,估计通病的多

网友(2016-06-11):
感谢楼主的分享,搞定了一块板。

网友:
不是电阻的问题,是IO拉低了USB_EN

网友:
电阻断路把3.3V阻没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同样的问题就会弄了

网友:
跑线跑出来的?

网友(2016-07-17):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一个办法
比手机来说,飞线不算活啊

网友:
联想是爱有这问题 USB PS2都不过电 我一般飞线或者弄那些8只脚的小芯片

网友:
usb没电可以直接连过去吗

网友:
USB是双路供电,待机时用的5VSB电压,开机就用+5V了。

网友:
最好还是直接拆掉这个USB供电芯片吧,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