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楼主(2016-02-21):
GA-A55M-DS2    SB-PWROK      无复位 换他OK

网友:
也不具体说说原因啊

网友:
请问这个是你的原创维修案例?

网友A:
取消给你加分,如果是你原创安全,我会补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消给你加分,如果是你原创安全,我会补给你。

原创帖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5899-1-1.html

网友:
这个他的apwrok是否也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创帖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5899-1-1.html

也可能是他修到了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拍照而借用了另一个帖子的图而已,所以。。。。。你懂的。

网友(2016-03-22):
楼主,你这片是无CPU供电吗?

网友:
看了电路图这个是SB_PWROK型号的控制管,难道是通病吗

网友:
简单分析下!

网友:
有了好几例,看来是通病

网友C:
我想问下,你们是怎么在图片上打字的呢?

网友:
论坛早有了,看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你们是怎么在图片上打字的呢?

QQ截图     Ctrl+Alt+A